开关电源坏了 哪位大侠帮看看

楼主(2011-11-23):
12V 6A的开关电源  刚才带车载VCD来的   VCD要求 要15A  结果把电源烧坏了   啪的一声响    拆开看了看 貌似 保险的东西 不知道是不是保险  感觉还不像保险那位帮看看

楼主:
玻璃全坏了 蜘蛛网状      不是保险管吧     保险管应该 保险丝 坏啊

网友:
保险管 上面有具体的型号 多少V 多少A 再看看其他有没有烧的

楼主:
看了看电路板走向、应该是保险 但是带爪的不好配啊  300V   3A用什么代替啊

网友:
+个座几毛钱 保险不用配 买就能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看电路板走向、应该是保险 但是带爪的不好配啊  300V   3A用什么代替啊

为什么元件要长的一样呢,普通同规格的保险管焊接二个脚出来不就好了吗。
讲透彻点用一根合适的铜线计算一下约 3A 左右直接焊上也可以。

另外开关电源保险丝烧了应该前面检查开关电路元件,无异常才上保险丝。
否则有异常的话上去就。。。扑哧。。扑哧。。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这东西就是个保险。找个A数一样保险管的换上就行了,如果没脚,就自己焊上去,保险管两端都是锡,非常好焊。

网友:
12V 6A的开关电源  刚才带车载VCD来的   VCD要求 要15A
----------------

啥VCD要15A电流?  功放也要不了15A吧?

网友:
不对劲啊,大电流的开关电源都有短路保护啊,过流就保护了,我的开关电源接上合适长度的电炉丝可以点烟,再短点可以当灯照亮,再短点就只剩下唧唧声了,但不会坏

网友:
保险烧了,证明电源有问题,检查整流电路和开关管及取样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负载大了,或短路了,开关电源应该保护的,220V输入端的保险不会烧,应该是开关电源本身问题了,查全桥,查开关管,查电容,查短路,呵呵估计有的忙了 。
开关管坏了电阻一定坏

楼主:
看了某坛上的 回答 说用焊锡代替  结果 一插上  插头座 给我 干冒烟了   是不是   别的地方还有坏的?

楼主:
这个电源还有价值吗  不会整了

网友:
另外开关电源保险丝烧了应该前面检查开关电路元件,无异常才上保险丝。
否则有异常的话上去就。。。扑哧。。扑哧。。

网友:
申通快递太狠了,东西寄的时候还好好的,发到河南发了半个月,客户收到后货被压扁了,自己把外观贴得太好,外观没有破损,不赔,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