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2的效果,受不了,飞行器好抖

楼主(2011-11-23):
(图片)

楼主:
帮我分析下为什么会抖动如此厉害

网友:
震动 引起的吧  我没用XA的云台 我用飞行机器网的那个玻纤的 效果比这个好点  现在还在调试阶段

网友:
横滚俯仰参数多少?

网友:
客串来做下技术支持:

视频中能看到果冻。高频倒是没有。
另外就是增稳输出的还不是很到位。

楼主看看能否对螺旋桨做下配平,这样对果冻有很好的消除。另外gopro可以使用 60fps拍摄,果冻也会大大减少。

云台增稳不到位这个就需要你细细调整飞控的增稳输出了。

下面的这个链接是使用XA云台拍摄,没有任何后期增稳,作为一个参考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8546

网友:
看看调过的效果

网友:
老实说,你的WKM都没调稳

楼主:
调整了一下 今天再拍

网友A:
避震未做好,视频里有很多无谓的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避震未做好,视频里有很多无谓的抖动。。。

天冷了,有几个晃动是我手动了摇杆了

楼主:
一会儿调整一下接着飞

网友B:
这个问题 灰常简单  你换哪种不出轴  用桨座固定的电机 就好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 灰常简单  你换哪种不出轴  用桨座固定的电机 就好了 !

兄弟 你确认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
你这样装狗不加任何保护,万一炸鸡镜头难保

网友:
你的配置就会不稳的~ 这么大的桨  能稳才怪了~~~~~~~~~~

这个电机和桨 配起来 留空时间长~~~~~~~~弊端就是~遇风摇晃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