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用2KW的变频器去带动3KW的电机 会怎么样

楼主(2011-11-23):
没玩过变频器 如果用2KW的变频器去带动3KW的电机 会怎么样

网友:
会烧,会显示过载

网友:
不能怎么样  电机不能满载呗

网友:
应该可以用但电机的载荷会变小

网友:
那用  1.5KW的变频器,带 800W的电机会怎么样呢?

网友:
可以用,不带满载就好了

网友A:
我经常混用,用2.2KW变频器带0.55KW电机,用0.4KW变频器带1.5KW电机,没觉得有什么障碍,当然都是临时性的使用,不够经济,不够科学,变频器和电机功率不匹配下根据工况设置好驱动参数和保护参数就可以临时使用,长期使用的话还是应该进行对应配套

网友:
2kw的可以過載到4kw(1min 200%)
但時間不能太長
所以電機也會轉
但超過一分鐘以後
好一點的會報警,爛一點的直接燒掉

网友:
空载的话是没问题的,载荷运行的时候不超过变频器功率很多也是可以的,一般都有余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经常混用,用2.2KW变频器带0.55KW电机,用0.4KW变频器带1.5KW电机,没觉得有什么障碍,当然都是临时性的使用,不够经济,不够科学,变频器和电机功率不匹配下根据工况设置好驱动参数和保护参数就可以临时使用,长期 ...

正解

网友:
我今天突然想用400W的变频去带3KW的电机....

后来觉得麻烦.因为是机是380的.只有Y接法.不知行不行..

重申一下.我是歉麻烦而放弃这个想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以后我们就可以只买200w的变频器了,家用的JJ一般不超过2000W。

网友:
如果小带大,会过电流,我想一般会报警而不会烧吧,我一般是用比电机大两级的变频器,使用了好多,目前看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不带重载  ,没有问题

网友:
用0.75千瓦的变频器带0.6千瓦的三相电机这样匹配吗,可以长时间工作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问题,可以长时间工作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