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充电习惯的问题

楼主(2011-11-23):
大家平时出去FPV都是 :
1. 前一天晚上充满电 飞完就放着,等到下次飞前一天再充。
2. 飞完有空就冲满,等着随时杀出去飞。

虽然知道飞好回来剩下的电压比较适合保存,但是万一看了天气好突然想出去飞就来不及充了,纠结啊~~~~~

网友:
沙发。
我是玩前一两天充满,夏天放冰箱里,飞完后调整到3.9V,常温保存

网友:
也可充好1-2块电池放冰箱里,随时准备飞

网友:
我是飞完就冲,随时准备再次起飞。

网友:
为什么要放冰箱

网友:
我是飞完有时间就充好了放着,要飞的时候直接飞,实际没有那么多讲究的,我觉得只要不要过充,和过放这才是关键

网友:
 我入魔的时候,就铭记。3.7以下过放,一般可以飞到3.75就不要飞了,保存电池在3.8-3.85,满电4.2

网友A:
有啥纠结的,平时3.85 v保存电压,临时想玩了,临时充电,10分钟之内搞定,立马就飞,飞好继续保存电压即可,电池几乎没啥影响

楼主:
10分钟从3.85充到4.2?   多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啥纠结的,平时3.85 v保存电压,临时想玩了,临时充电,10分钟之内搞定,立马就飞,飞好继续保存电压即可,电池几乎没啥影响

10分钟从3.85充到4.2?   多大的电流?

网友:
十分钟  要不电池容量小,要不就是冲电电流大。大电流冲电十分钟电池受得住

网友:
模型锂电很难用到一般锂电的存储和循环寿命的,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吧。

网友:
我好像一般都用5c充电的,具体电流就看我临时充的电池规格了

网友:
飞完就冲

网友:
 我也是在飞行的头一天充好电,第二天去飞。但是许多时候都是到了第二天不是有事就是天气原因无法飞。我也想知道如何解决好充满的电池的合理保存,放冰箱能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