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暴力韩的KDS EBAR调试攻略 9段视频 哦耶.............

楼主(2011-11-23):
大家好,小弟暴力韩,新做了一套KDS EBAR的
调试攻略供大家参考
鸣谢赞助单位 沈阳模族
鸣谢技术指导 固朗小邱
今天先上前半部分
开始

楼主:
在正式调节之前
请先将EBAR内的数值做一下清零

楼主:
今天先到这里,谢谢...........

网友:
哇塞,辛苦了!! 求此贴许久,终于有救了,先顶再看!!

网友:
这个一定 顶。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
继续

网友A:
LZ辛苦了,这个帖子不错。

希望广大模友多参阅,交流。有问题及时回复,提出,大家一起讨论解决。

凡是提出建设性的问题帮助了大家的模友,都会获赠我们KDS公司送出的小礼品。
不要害羞,大胆开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辛苦了,这个帖子不错。

希望广大模友多参阅,交流。有问题及时回复,提出,大家一起讨论解决。

凡是提出建设性的问题帮助了大家的模友,都会获赠我们KDS公司送出的小礼品。
不要害羞,大胆开 ...
全靠邱哥罩着................

网友B:
韩哥 和我一样也。。我也是控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韩哥 和我一样也。。我也是控尾的。。
你理解错了,我只是机械的装法不同,转向还是看头的,看来你对机械不熟习,要不就是没仔细看...........
这是正常的

我的.............

网友:
帮朋友调一台EBAR,不成功,烦请固朗各技术人员指点,用的是固朗的K-7XII。情况是这样的:
基本设置也跟视频里的差不多,就是设置第一项各通道行程时,用控里各项默认值时,只有50的量,调控里的EPA到120,也只增加小许。所以我就调斜盘混控调节(控的十字盘的确是H-1模式,不知何解还会有此混控调节选项出现),将该选项的螺距、副翼、升降都从默认的50调到100。才能将EBA的Bar Monitor菜单里的数值调为100。
以上只是调机的问题。但还是飞不起来。
主要表现为通电自检之后(当然注意了通电之后不动飞机),在地上的各舵向没问题,自纠也正确。但是在地上加油门到差不多离地时,打副翼飞机会向后偏。打升降,飞机会向一边倒。根本飞不起来。也试过强行升空,但问题依然存在。
不知我设置或装机时有什么纰漏?

网友:
:   暴力韩必须顶  em24:

网友:
不错 很认真 E文能念好 就显得更专业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