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请教高手1:35虎王或E100能改XX弹吗

楼主(2011-11-23):
1:35虎王或E100能改XX弹吗?

楼主:
1:35虎王或E100能改XX弹吗

楼主:
1:35虎王或E100能改爸爸弹吗

网友A:
那里能搞到那么小的打弹系统吖

网友B:
我想知道1:35的炮管能打出多少口径的xx弹~~~要特制吧

网友C:
难啊,波箱不好找了

网友D:
喵王的88炮有没有XX弹粗都是问题——E100的128炮管外径貌似也就是刚好和XX弹差不多……

网友E:
这是不可能的! 电磁炮还有一点点可能

网友F:
3mm弹珠还是可以的,貌似没有现成的发射机构,要自己做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F:
自己做的话难度有点大

网友F:
回复 网友C:
难度大是必须的

楼主:
谁知道哪有1:16虎王【便谊的】

楼主:
谁知道哪有1:16虎王【便谊的】
谁知道哪有1:16虎王【便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