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烧写器问题

楼主(2011-11-23):
刚刚到货的第三块烧写器,依旧是识别为HID人体学输入设备,根本没有传说中的usbISP。手动安装网上下 载的USB驱动也是装不上,谁来告诉我原因???

网友:
是这样的,免驱产品/

楼主:
搞定

虽是免驱产品,但是插上去就识别错误!终于在论坛魔友帮助下搞定了。
需要在添加硬件的位置先将USB驱动装上去,别的方法安装都会报错。然后在人体学输入设备处更新驱动,如果接了多个USB设备的话,点错了也是不行的,会看不到ASP。
一部都不错才行。这些问过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都说是插上去就自动识别了。根本不是那回事!买了三个烧写器啊我…

网友:
 LZ便宜给我个吧 我正想改模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给?这年头邮费那么贵。本地可以送

网友:
  我有了,。要不就让你送一个!

楼主:
烧写成功

把MR那里买的红板KK烧成Y3了,2.0固件。上电调试成功,就等接桨了。
疑问,全部正桨和两正一反的两种方式,需要对机器有什么不同的设置?
另外,发现解锁变成了旋转打到最右:)

楼主:
刚看到2.4的韩版固件了

上面图示是两正一反桨,是不是这个固件不能全正桨?
2.4固件说明:遥控信号丢失时,摇杆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