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B6加过平衡电位器的请进

楼主(2011-11-23):
这个B6有意思,6只电位器校好后中,可以充满电后清一色的4.20,但是用着用着就又误差大了,反复调了数次了,有些烦,是电位器不稳定还是元器件的温漂过大,不得而知,请问大家改后用的怎样?全部改成%0.5级贴片的又如何了?借此回顾总结一下.

网友A:
元件不对 换高精度的电阻会好点

网友B:
楼主怎么换的?上图看看也想动手改装下老b6

网友C:
我改了感觉精度不行啊,还不如原来稳定呢

网友C:
不过我现在B6用的很少

楼主:
回youlan可参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ight=B6%C6%BD%BA%E2

网友D:
你发的连接有些图片看不了!我也想改!…麻烦你上个图片好吗?

楼主:
回7楼:B6的印刷线路板差异很大,我上的图与你的不一定对的上号,参考作用不大啊。

网友D:
LZ你上个你的图我看看吧!…对比哈!…

网友E(2012-01-25):
 上个你的图我看看吧

网友B:
建议大家别折腾了,没什么大的误差就将就着用吧,前不久别人那里有高精度电阻包,拿过来把采样的电阻全部换成4位标的,充完了也还是差0.03左右,另一台X6 plus很好,基本不会超过0 .02,一般都是差0.01,很满意

网友F:
我就很奇怪,0.03V算大误差嘛???不知道都纠结这个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