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最好用桨保护器链接

楼主(2011-11-23):
玩四轴一年多了,发现硬连接桨会降低四轴的稳定性,也就是子弹头链接。特别是在高空,大概是高转速带来的不谐振导致陀螺仪的不稳定。最好用桨保护器配合o圈链接,可以明显的增加高空的稳定性,用追求高画质的不妨试一试。

网友:
尝试了,高速度射了,不安全啊!
还是稳当的安装方式靠普。

网友:
你发现得太晚了  如果你用XXD子弹头就明显了,其他的不好说

网友:
潜水学习中,偶尔冒泡,帮顶。

网友:
载重不大的话

用O圈会比较稳,但大载重,O圈很危险

网友:
安全性不高,带设备掉下来得不偿失

网友:
O圈受温度影响很大,因为O圈飞固定翼射桨很多次,固定翼还好,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网友:
最好硬性连接,但可惜的是现在的东西质量都不太好,螺旋桨的固定孔不是大就小、子弹头偏心严重,这都严重影响动平衡
建议螺旋桨厂家把螺旋桨固定孔做成有锥度的并且内圈镶嵌铝合金,这样在子弹头桨夹上可以很好的保证同心度

网友:
用桨保护器配合钓鱼线链接,安全性高

网友:
我用这个。

网友:
倒装电机就可以

网友:
呵呵,倒装电机是个好办法

网友:
桨保压在桨上面就行

网友:
我一直用子弹头,二叶桨还可以用保护器,三叶桨就只能用子弹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