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那位老师能教教电机的香蕉头怎么安装 谢谢

楼主(2011-11-23):
请教 那位老师能教教
电机
的香蕉头怎么安装 谢谢

网友A:
有一篇很详细的介绍,图文并茂,搜索一下即可

网友B:
怎么安装?直接插电调的三个香蕉母头里。。。

网友C:
怎么安装?直接插电调的三个香蕉母头里。。。
是的,先随意插。
试机后如逆转,把其中任意两条线互换就成。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