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跑个题,请教怎么改善抽油烟机的效果

楼主(2011-11-23):
家里有个侧吸抽油烟机,几年前一千多元买的,上海双鹿电器的(之前我只知道双鹿冰箱),也不算山寨货吧,但抽烟效果一直不太好,我主要怀疑油烟机不行(毕竟好的侧吸油烟机要三四千),其次怀疑烟道是不是排烟不畅。

为了改善吸烟效果,我目前想到了两个办法,大家看看是否可行,或者是否还有其他办法:

首先,在油烟机左右两侧和前侧上方加上“挡烟板”,增强“拢烟”能力。因为据我观察在油烟产生量较大的时候很多油烟都从烟机两侧和上方(主要是上方)溢出去了。

其次,想法提高烟机电机的转速从而增大吸力。这点如何实现请大家指点,我的初步想法是搞个调压器之类的东西,适当提高电机的电压,但不知这样对电机寿命是否会有不亮影响,不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另外如果调压器方案可行,那么具体怎么做这个调压器也请大家指教。

虽然知道有点跑题,但还是想发在这里,因为玩模型的朋友都心灵手巧,相信大家会有好办法。
谢谢!

网友A:
电机除油污,尤其风叶
风道如果有阻尘板,不易清洗的话不如拆了
谨供参考

网友:
侧吸效果最差的,天生的, 改造基本无效,除非改成传统中式的。这样改完,你的烟机就没法看了。

网友:
ccav10 对比,侧吸综合效果最好,安低一点,火进不去,不锈钢的进风栅阻火又不怕火烧。

辅助措施:两边加挡板更好。

还有风道通畅、电机速度和力量、风叶的好坏等问题

网友:
二楼兄弟说的是一点,风叶是不是脏了,如果很脏的话,肯定影响空气流量。

还有一点就是在冬天的时候,为了防寒,紧闭门窗,这样的话,室内形成负压,不利于油烟排出,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排除里面脏的原因,换成轴流风扇的效果是最好的。

网友:
会不会电机轴承缺润滑油导致转速偏低?

网友:
我们这里有双鹿油烟机本地销售好像怎么没看见过。

网友B:
我08年在网上买的山寨货几百块钱,非常好用。侧吸的安装位置过高过低都不行。原来高了,后来降下来10厘米效果才好起来。吸风隔栅最低点要比锅沿稍低点,上面又不碰头就行。
对了,我那还是开放式厨房,改造了的,原来是封闭的,闲太小,厨房又不需要私密性,难道怕客人看见你在厨房偷吃?没必要,就拆掉墙,光线也好些,空间也大些。

网友:
我用的是顶吸的,效果极差。
本要换侧吸的,难道也不好?
不知道用啥好了

网友C:
其实这个抽油烟机直接用排风扇来做行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抽油烟机直接用排风扇来做行不行呢?

行到是行,排风效果应该还不错。但是如果不拆掉外面的活门,活门很快会被油粘住打不开。如果拆了活门,在不开排风扇时外面的风会灌进屋里来

网友:
厨房用的因该叫脱排油烟机,利用离心风扇先脱油后排出空气,如果换轴流效果好了,但是如楼上很快会糊死,并且污染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08年在网上买的山寨货几百块钱,非常好用。侧吸的安装位置过高过低都不行。原来高了,后来降下来10厘米效果才好起来。吸风隔栅最低点要比锅沿稍低点,上面又不碰头就行。
对了,我那还是开放式厨房,改造了的,原 ...

谢谢!看来我的装的太高了,我的吸风格栅最低点比锅沿还高10厘米左右!
另外我觉得我的这个油烟机的吸引格栅设计的有问题,就是没有弧度,,这样栅格到锅上的投影面积(有效吸烟面积)太小。下面是目前安装的示意图(图中红色线条代表吸烟格栅,可看到如果从其两端往灶台上做垂线,锅只有一小部分面积覆盖在垂线之内):

网友:
清洗一下风叶试试
另外,不知lz的排烟风道拐了几个直角弯,按流体力学,一个直角弯风速要衰减将近40%,我想风量也会衰减不少吧.另外排风道喇叭口的跟缩口的也不同

网友D:
楼主 我的经验是
一 用侧吸的抽油烟机 其他类型的用过多种 都不如侧吸的好 安装高度说明书有 按照说明书安装最合适
二 在抽油烟机上方再装一个排气扇 现在看来排气扇的效果比抽油烟机要大
三 厨房在抽油烟机附近的窗户全部关闭 只留一个距离最远的门或窗打开 这样形成一个气流合理的流动方向 而且可以防止油烟短路

网友:
油烟机我只选上吸式,其它还是免了。
我家只要一开油烟机吸的边大门都打不开了!一点不瞎说

网友:
我家油烟机是顶吸的,用了4年,期间清理过一次,感觉吸力不如从前了。以前打开后,都关不上厨房门,吸力很大。现在感觉劲小多了。听说换个电机电容,就行,有知道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我的经验是
一 用侧吸的抽油烟机 其他类型的用过多种 都不如侧吸的好 安装高度说明书有 按照说明书安装最合适
二 在抽油烟机上方再装一个排气扇 现在看来排气扇的效果比抽油烟机要大
三 厨房在抽油烟机附近的 ...

看了一下说明书,上面的安装要求是“安装在灶具上方大于等于35cm处,高度越低吸烟效果越好”,该怎么理解呢?是不是装在35cm处效果最好?
我目前烟机底部距灶台28cm左右,就这个高度,吸烟栅格底端还在锅沿上方10cm左右,如果要达到9楼朋友说的(吸烟栅格底端比锅沿低一点),烟机至少还要下移10cm,这样烟机距灶台的高度将只有18cm左右,比说明书上要求的要低一半。到底要不要再装低点呢?
另外您所在烟机上方再装一个排气扇,这个具体怎么装呢?排气扇与烟机怎么结合?排气扇要不要接排风管?如果接的话又往哪里排风?能否详细说一下?最好贴张照片看一下。
谢谢!

楼主:
另外吸烟效果差大概也不是风道、叶轮有油污导致的,因为第一次用的时候效果就不满意。

楼主:
我觉得主要原因应该还是吸力不够。因为侧吸油烟机的吸风口在侧面,要想把垂直上升的烟吸走需要更大的吸力,所以我觉得想办法增大吸力还是最有效的解决之道,大家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吗?增大电机电压是否可行?如可行如何实现?
谢谢!

网友:
二侧加档板是不可取滴,除油是个大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加挡板就没有除油的问题了吗?

刚才又翻出说明书看了一下,不看则已一看才发现原来我的油烟机很可能不是什么双鹿牌,而是一个三无产品,因为说明书上电话、厂址、厂名之类的什么都没有,只是“本公司”字眼出现了两次,典型的三无产品啊!看来上当了,当年买双鹿燃气灶的时候老板推荐的油烟机,说也是双鹿产的,我就一直以为这个烟机是双鹿的了,唉。
发现是三无产品我都没心思改造了,估计改了也是白折腾,索性买个新的吧,大家有物美价廉的油烟机推荐吗?谢谢。
匿名
负压式喇叭扇s 是上面啊?

网友(2013-06-05):
这种交流电机的转速和电压不是比例相关,主要和交流电频率有关。可以用变频器来调速,单纯提高电压会烧掉电机。另外,普通吸油烟机里面的结构太单薄,转速高了震动和噪声也会跟着急剧变大,恐怕得不偿失。千元以下的可说都是基本一样的货色。

网友:
把楼体开一大窟窿,直接外排最好。

网友:
我家那台老爷机 风轮上积累了十年的老顽固油渍 拆下来开水煮 刮刀刮 差不多干净了 装机的时候不慎将电路板搞短路烧掉了 然后直接把电路板去掉了 电机直接接电 开机就最大吸力 还是蛮爽的

网友:
质量好的,也就西门子了,好像价钱挺贵的

网友:
很好,学习了许多,回头修理一下。多谢
匿名
引用 网友A:
电机除油污,尤其风叶
风道如果有阻尘板,不易清洗的话不如拆了
谨供参考

安装油烟机的最佳距离好像是,吸油网版中心离锅沿水平25cm-35cm为最佳。但是,这样一来做饭炒菜就不行了,吸烟油网侧过来可以有效降低高度,提高吸烟效果,我曾经用超薄式油烟机靠墙jiangdi15cm安装,效果要原来要好很多。不知有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
侧吸式油烟机就是一个脑残的设计,油烟都是往上跑,它却从侧面吸,根本就吸不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