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可以控制 esky lama v4不?

楼主(2011-11-23):
有没有同学试过?入了一个T7,想控制esky lama v4. 该如何设置天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大哥能说说么???具体怎么该怎么设置?

网友B:
控是多少频率?LAMA是多少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是多少频率?LAMA是多少频率?

这个还真不清楚,控是天7 2.4g的,可以调PPM,lama就是esky的 4合1的接收器。

网友:
FM的可以,换同频率晶体,2.4G的不行。

楼主:
产品参数

应       用: 直升机、固定翼、车、船
频       率: 2.400GHz-2.483GHz
编码方式:2.4GHz DSSS(扩频)+跳频
发射功率:≤100mW
工作电流:≤190mA
电       源: 3.7V-6V

这个是在天地飞找到的。

网友:
非常肯定的告诉你:不行!死心吧。

网友:
可以,不过要再买个天地飞2.4G四合一换上

网友:
天地飞7 飞 esky lama v4
不觉的有点大材小用了吗? 干嘛不用原配的控呢?

网友:
天地飞的接受加大lama的三合一,装到小lama上就可以,虽然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
可以飞,把接收和4合一动手术,论坛里原来有改的。

网友:
不行,这样的事情我也做过,默哀吧!

楼主:
看了一下,应该不行,频率不一样。。。。天飞9可以的。买FY的450 sport,天飞7就准备这么用了。又入了一个FS的GT3B的车控,不能飞飞机的时候陪儿子跑车。。。哈哈。

网友C:
将lama的4合1接收拆下变成3合1,增加两根舵机延长线(接短点),换上天地飞4通2.4g接收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lama的4合1接收拆下变成3合1,增加两根舵机延长线(接短点),换上天地飞4通2.4g接收就行

对,我一年前换天8s控也这么改过,即简单又实用。

网友(2012-01-30):
请教具体方法

网友D:
我想问一下,天地飞2.4G遥控能控制CP吗 手头有两个6通两个2个7通两个9通接收。。。要是能的话立马上CP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