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P38 双发动机的电调、电池、接收机接法

楼主(2011-11-23):
1、
电池
能否并联,还是不用并联,各接各的电调。
2、电调信号线是否是用Y线连接到发射机上,有说法需要把一个电调的BEC5V线挑掉,不知道这个输出是否直流,直流的话,可否都接上去
3、10个9G的
舵机
,需要多大的电流带动,如果不能把两个电调的5V都接上的话。能否在发射机上再接个电池,增加电流?
情高手帮忙解答下啊。

网友A:
电池并联,不然可能两侧电压不一致的。
BEC,都接的也有,前提是两个电调比较一致。

网友A:
接收机如果单独安排电源的话,两个BEC都要断开吧。

网友B:
小型雙發要訣
馬達 電調 廠牌功率需一樣
電調訊號接Y線
電調電源並聯至電池端

网友C:
这台飞机我也装了,电池其实用一块就可以了,当然,你用2块也可以,这飞机头重,我电池是放肚子里的,重心才平衡,电池放头部的话,严重头重。2个电条用Y线, 10个舵机多大电流这个你不用考虑,10个舵机不可能同时动,所以这点不用考虑。 电子设备尽量用一样的,动力线尽量用粗点的线。

楼主:
多谢各位!板帅,单电池能飞多久啊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用什么配置了,你先尝试一下,带上电压表

网友D(2012-09-18):
单电池能飞多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