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动机撤开出问题了。。

楼主(2011-11-24):
我新买的中阳18级
发动机
撤开后。。发动机缸套这些都是撤开完了得。。放了1天多。。怎么缸压就变小了呀。。。这是怎么回事呀、、还是新的。。撤开准备改下发动机曲轴。。但最后没有改,,装好后发现缸压小了很多。。这是怎么回事呀。。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A:
怎么新发动机都要拆开啊?如果要清洗只需要灌洗就行了,拆开后装配不能保证和原来的一致的.补救的措施是,重新拆下缸头,在气缸和缸套上涂上润滑油,再装上缸头,先轻轻固定好位置,再把对角的螺丝锁紧

网友B:
装配有问题

网友A:
我自己就有过拆坏发动机的经历,不过后来换了新的活塞环后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C:
上点润滑油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