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入门级的滑翔机改选有副翼的还是无副翼的呢?

楼主(2011-11-24):
如题,新手入门,打算先练习轻木1.2M到1.5M左右的热气流
滑翔机
。很看重滑翔性能。应该选有副翼的还是无副翼的呢?感觉有副翼的比较好控制姿态,但是
舵机
增加了重量,滑翔性能会打折扣吧。不知道值不值得?

网友A:
没有副翼一般会有较大上翻角,很不错飞。领航有款这种类型得,叫ep1000你可以了解下。有副翼的上翻就小些,灵活些。看你的场地和需求吧。

网友B:
既然是入门,还是选择带副翼的机子吧!目前国内还没看到有什么无副翼的热气流机子,另外楼主可以考虑下我设计的“层流”热气流机,一米五的机子全备重只有400g左右,附上一篇安装及讨论的帖子http://www.tsmx.cn/bbs/viewthread.php?tid=12459&extra=page%3D1

网友C:
有副翼的
那点重量不至于

网友B:
我个人的意见,入门热气流滑翔飞行最好重轻量化,小的机子来,这些机子对气流的敏感度往往比大机子来的高,新手主要学习的就是如何判断气流、寻找气流和盘旋气流,等到能够熟练的掌握气流的时候可以上一些大的热气流机子,这时候有了基础就能熟练的区分高空中的气流区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 藤椅的飞机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