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用F450的使用的都是什么电机和浆?

楼主(2011-11-24):
F450用什么样的电机和浆最合适?除了置顶贴中的推荐配置和目前还是未知数的DJI的套装外,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奇怪,不小心贴错了图,无法删除么?

网友:
编辑帖子,,,在下面有个图片文件,前面点上勾,然后再发表,,,然后图片就被删除了

网友(2012-09-24):
帮顶个,要四轴电机,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