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iusCP舵机几乎完美的替代方案(舵机分解)

楼主(2011-11-24):
用平政1.7克舵机替换华科而GeniusCP原厂舵机(2克舵机放弃了)
外观尺寸和原厂对比,厚度小0.5mm,高度差不多,长小3mm

1.7克比华cp的舵机小很多,也要略薄一点而2克那款舵机长宽
几乎一样但厚了点,因为模拟数字问题厂家也搞不清楚所以放弃了
原厂舵机臂不能再用了拆球头时要当心最好DIY一个合适的小扳手,我是懒了直接用尖嘴钳拧的
一定要小心力度掌握得当,否则伤了球头只有 的份了,可以在钳口帖上胶布保护球头
1.7克的安装孔位比较合适,只是薄0.5mm宽小3mm,动手用铝合金做了三个小托架,其实用桐木
加薄的双面胶固定也许会更好些,三个小托架大约0.8克。
华的插头线序和平政的不一样,地线和信号线正好相反,将平政舵机的插头线调整,地线、信号线互换,中间那颗电源线不动
(用针挑住插头上的小塑料当片就可以很轻松将线连同插头接触片抽出来)
由于平政和原厂舵机反向,再加上华的接收机不能响应控里面的反响设置(不管控里面正反向如何设置3G输出的舵机信号都不变)
解决方法有两个
其一就是控里设置螺距、副翼、升降舵反向,接收机掉转180度头朝后
另外一个就是直接改平政的舵机内部接线,这需要焊接技术来保证,感谢NF7提供的改装思路
交换舵机中电机的极性及交换电位器两端的导线,这样原机其它设置可以保持不变
舵机改装方法见25楼

給聪少的散热器制作方法,发在模型工具板块请移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id7045479

视频没录好自动变焦来回跑,截取了几段

舵机改线后的一小段视频有观众,心不在焉

换好球头的舵臂

换好球头的舵臂

铝垫片安装位置

铝垫片安装位置

装了自制的马达散热器

装了自制的马达散热器

网友:
:loveliness:   技術貼

鼓勵不買某品牌配件

网友:
标题

技术帖,顶

网友:
标题

这个要顶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把1.7g舵鸡改成反向的接收酒不用换位置

把CP舵鸡控制板移置到1.7g代换舵鸡中应改恨OK!

网友B:
虽然不完美,但总是一个好的开始。期待进一步改善方案。
另外,散热器看起来很酷,求制作详解!

网友C:
在 TB 看到的 平政 2g 及 1.7g 的舵机, 貼紙上明明寫上 "Nano Analog" ,即模擬舵机而己,CP 好像要数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1.7g舵鸡改成反向的接收酒不用换位置

把CP舵鸡控制板移置到1.7g代换舵鸡中应改恨OK!

已经反向了,接收机也必须要换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不完美,但总是一个好的开始。期待进一步改善方案。
另外,散热器看起来很酷,求制作详解!

也许华的接收可以设置接收机安装位置只是没提供,目前也只有这样了
其实用两克那款安装会更简单一些,就是要把舵机的耳朵去掉,贴上薄的双面胶在用原厂安装架固定

制作散热器至少要有车床,稍等随后整理一下把详细制作过程发上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反向了,接收机也必须要换位置

不是在控里面反向(需要汗接技术)拆开1.7g舵机,调换 空心杯电机 与 电位器 对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 TB 看到的 平政 2g 及 1.7g 的舵机, 貼紙上明明寫上 "Nano Analog" ,即模擬舵机而己,CP 好像要数码的!

1.7克好像没见到有模拟款的,舵机上也没有标签,2克有模拟和数码两种,15318B是数码的不带B的是模拟舵机,标签确实写的是Nano Analog,呵呵,模拟的要略便宜一点
也没任何资料说3g必须要数码的,这要看接收是否支持,实际使用感觉还不错就是耐用程度有待长期测试,不过近一半的价格觉得还是比较值得的

网友C:
這這华在自己網頁中, 介紹 CP 的 舵机:

**  Genius的创新理念让您始终立足潮流的前端,再次引领迷你3D小电直的潮流。使用新一代2g数字舵机,大幅提升舵机的重要指标,重量轻、体型小、精度高、响应速度快。实现全方面得最优化,不仅超越同级,甚至引领到世界技术的前沿,堪称为目前市上最小的数字舵机。 **

而且就是其他 3G 都要求数碼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在控里面反向(需要汗接技术)拆开1.7g舵机,调换 空心杯电机 与 电位器 对接线!

确实是个好方法,不过这么多年没玩焊接了我这两眼昏花的对付这么小玩意也有点太难了!反正是折腾看来只得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這华在自己網頁中, 介紹 CP 的 舵机:

**  Genius的创新理念让您始终立足潮流的前端,再次引领迷你3D小电直的潮流。使用新一代2g数字舵机,大幅提升舵机的重要指标,重量轻、体型小、精度高、响应速度快。实现全 ...

刚去平政官网查了一下,15320就是1.7克那款确确实实是数码舵机,而两克的两款15318和15318B都是模拟舵机一个是标准版一个是低压版的

看来华的舵机不能称之为最小的数码舵机了

15320的介绍
http://www.pz-servos.com/en/prod ... Detail&P_Id=798

楼主:
刚拆开小舵机看了看,确实能焊,倒四根线继续折腾,呵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去平政官网查了一下,15320就是1.7克那款确确实实是数码舵机,而两克的两款15318和15318B都是模拟舵机一个是标准版一个是低压版的

看来华的舵机不能称之为最小的数码舵机了

15320的介绍
http://www.pz- ...

从经销商得到信息,15318B也是数码的,厂里的消息说老款模拟的早已经不出了,现在产的是数码版,看来明天应该电话厂里确认一下

楼主:
感谢两位老大的评分

本帖最近评分记录
zqjhort 威望         +2 【发贴鼓励】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 ... 2011-11-24 14:35
zxd88 威望         +2 【发贴鼓励】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 ... 2011-11-24 11: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在控里面反向(需要汗接技术)拆开1.7g舵机,调换 空心杯电机 与 电位器 对接线!

说干就干,嘿嘿

拆开舵机把线重新焊一遍,一切OK,这回接收机的脑袋终于正过来了,也不用愁戴不上头罩了

感谢NF7老弟

元件比较小先烫开两根电机线

元件比较小先烫开两根电机线

然后再交换电位器两边的两根线

然后再交换电位器两边的两根线

之后再焊接电机线

之后再焊接电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琢磨着自己做个小电直耍耍

计划中。。。。呵呵,初步打算利用CP的部件先整个金属+碳纤的机身

网友B:
来顶你。
另外,还有一个建议,方便的话可以测试一下
1、原厂的舵机跟这个,齿轮组是否能互换?一般舵机损坏都是扫齿而非电子部件文件。如果机械部分能互换,那就真是超爽了。
2、原厂的舵机电路直接用在这个平政上面,是否能行呢?我觉得应该可行的。如若可行,我们也不管他是数字还是模拟了,关键就在于电路板子吧。
最后,建议楼主整理一份间接而完美的方案放在一楼,方便其他兄弟看明白。
给你加分去

网友:
折腾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顶你。
另外,还有一个建议,方便的话可以测试一下
1、原厂的舵机跟这个,齿轮组是否能互换?一般舵机损坏都是扫齿而非电子部件文件。如果机械部分能互换,那就真是超爽了。
2、原厂的舵机电路直接用在这个平政 ...

这两点都不可能,1.7克舵机尺寸太小了,原厂的电路装不进去
2克那款稍厚一些我已经根经销商联系退货了,这个15318B市场上有两种模拟和数码,厂家也不清楚,现在市面上模拟的库存和新版数码的都在卖
除非拆开看没法断定是不是数码了(因考虑退货就没拆,呵呵)甚至厂家还没能给我提供什么时间以后生产的是数码款,太乱了!既然1.7克的用着很好有一种
能用就可以了,这两天一直测试,10几个起落,也故意小炸几次还没发现问题,谢谢给分

另外,散热器的制作过程我发在模型工具板块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3D1&frombbs=1

楼主:
几张舵机分解图
需要倒线而焊接技术又没把握的可以吧舵机全拆,这样电位器的线就好焊了

平政舵机分解

平政舵机分解

平政1.7克舵机内部所有部件

平政1.7克舵机内部所有部件

CP舵机 齿轮组

CP舵机 齿轮组

CP舵机电子器件

CP舵机电子器件

看这个图就明白华不丹卖齿轮的原因了,电位器轴和i齿轮是粘死的没法分解

看这个图就明白华不丹卖齿轮的原因了,电位器轴和i齿轮是粘死的没法分解

网友:
华看到此帖又要回家去哭了

网友E:
你家的猫都不削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家的猫都不削理你。。。

450启动就跑老远,而CP有时候还在底下伸爪试图抓住了

网友:
猫咪和我家的那些很像!~好可爱!~我在家飞4#6s....一把机机飞到它们头上去..它们都很怕!~散开了... :loveliness: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大猫太可爱了

网友(2012-05-22):
l7楼主尼玛台历爱、了

网友:
再来顶贴!收藏了!

网友F:
,即模擬舵机而己,CP

网友G(2012-07-10):
回复 楼主:
铝合金小托架如何製造?

网友H:
平政的这个舵机TB上问了两家都没齿轮单卖。。。2.2g那个也没有,炸坏了还是得整个换。。。另外从舵机尺寸来看,是比原厂的窄并且长,那可以考虑九鹰125的舵机,35一个,也没齿轮单卖也比CP的长和窄,最关键的是,啥都不用改,插上直接用。。

网友I:
回复 网友H:
聽論壇上其他兄弟說,要買雜廠 2g 舵機,舵機齒卻要買 2.5 g 的,即是說要向不同店鋪購買,頗為巧妙,遲些會訂購些回來拆開對比一下。

网友J:
那只猫也不怕灰机啊

网友K:
以后准出问题
宝马车头上带个奔驰的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