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哪位用过舵机慢放的装置?在哪里有得卖呀?

楼主(2011-11-24):
就是接上之后,
舵机
不是一开开关就瞬间扭到尽头,而是慢慢的动,想打襟翼、收放起落架那样慢慢动的?
谢谢各位的帮忙啊!
小弟感激不尽啊,可以的话,贴上淘宝地址啊,不当做广告贴看啊!

网友A:
有些控上就有这功能

网友:
搜起落架信号延时器 或者直接买带延时的起落架

网友B:
有收放舵机卖的 就是慢慢打舵的

网友C:
控里面就可以设置,舵机延时功能

楼主:
futaba 10C 里面有没有呀?固定翼模式的话,是哪个菜单啊?

网友D:
很多遥控里都带着个功能

网友E:
8FG都有,10C应更无问题。

楼主:
8FG听说用14Mz的系统,10C听说用12Mz的系统,估计有差别,还得再慢慢研究下才行!

网友F: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stp=7712947702

网友G:
 我的DSX7里面好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