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PX新机到手狂抖

楼主(2011-11-24):
晚上才拿到的,飞了一块电之后狂抖,没有炸过。悬停半分钟就狂抖,越抖越厉害,下来再上半分钟稳定的然后越抖越厉害。请教这是什么情况啊,新机啊绝对没有炸过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大桨夹松了

网友A:
主齒輪沒安緊吧?主軸上下串。。

网友B:
新机的大桨夹就会松?

网友C:
可能是螺孔松吧,没看他说悬停了一会才抖的吗

网友D:
抖:
1、大桨太松
2、大齿盘松脱
3、电池没电

网友:
基本上就是大齿盘没有推到位 顶住旋翼头 把大齿盘使劲弄下去就好了 我的昨天也出了这个问题 研究了好久

网友E:
MCPX抖动的几个原因
抖:
1、大桨太松
2、大齿盘松脱
3、电池没电
4,主轴卡位太高,主轴会上下串动,主轴轴承脱出
5,脚架托出

网友F:
十字盘虚位

网友G:
十字盘的三个舵机连杆处加胶圈

网友H: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引起抖动:舵机的电刷条(应该是这么称呼吧)被隔壁碳刷的碳粉堵塞了,引起抖舵,这个可以拆开舵机用棉签加清洁剂清洁即可

网友F:
新机一般不太会是舵机脏了 呵呵 原厂十字盘的虚位问题应该是最大嫌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