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 ER卡头的螺帽这样对吗

楼主(2011-11-24):
里面的一个台阶孔是偏心的  他接触er卡芯 向下压  最前端的锥形空根本接触不到卡芯  这种情况下螺帽只能拧紧1扣多点  卖家说就是这么设计的 是这样吗

网友:
当然,这个偏心设计很难加工的,老式ER卡头就没有这个设计,这个是比较新颖的设计,很方便的科学的设计

网友:
对的,就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是这样子的,现在ER螺母里都有这种偏心设计,安装时需要先把弹簧夹头的卡槽偏着卡在螺母上,再旋螺母到ER杆上!这样的设计好处是拆刀时螺母旋出可以带出弹簧夹头,使夹头放松!

网友:
是这样子的,先把夹头摆动着用力按到螺帽中,再把螺帽和夹头一起拧到电机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的一个台阶孔是偏心的  他接触er卡芯 向下压  最前端的锥形空根本接触不到卡芯  这种情况下螺帽只能拧紧1扣多点  卖家说就是这么设计的 是这样吗

你可能直接把夹心放里面了,而不是斜着放进去的

网友:
要先斜着把夹头卡进去,再拧螺帽

网友:
是这样的 先放夹头 再装刀

楼主:
  没知识呀   差点认为它是次品

网友:
我拿到ER杆时,开始也认为次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