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款模拟器ESKY的控

楼主(2011-11-24):
QQ847958829

网友:
我用0905A模拟
想问什么

网友:
Esky的模拟器就是FMS啊……

网友(2012-01-06):
FMS、破解的G3、G4、G4.5、XTR都可以用

网友A:
任何遥控器都可以玩任何模拟器。 只要你下 载软件,安装,电脑里设置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遥控器都可以玩任何模拟器。 只要你下 载软件,安装,电脑里设置一下就行

还需要加密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