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3炮塔★已更新

楼主(2011-11-24):
一直比较喜欢苏系坦克炮塔的龟壳造型。流线型,这个形状只能铸造,但是没有铸造金属的条件,最后还是决定用油泥塑形,硅胶做模具,树脂浇注的办法。

零零散散的做了炮塔的主体,这么个东西最后做硅胶模具居然用了5kg,nnd,我的rmb啊 。光模具就重5KG 。还好计算准确,没怎么浪费。 感谢katykob兄弟关于树脂浇注方面的的指导。

关于炮塔的形状,确实像有的朋友说的那样,是卵形的,田宫和号手的形状居然不准,偏圆,总之很怪异。

搭好方盒,准备倒硅胶

搭好方盒,准备倒硅胶

浇注树脂...样子很怪^o^

浇注树脂...样子很怪^o^

哥俩好~~

哥俩好~~

爸爸和儿子.....

爸爸和儿子.....

再来

再来

克赛?当真人cs面具不错·~

克赛?当真人cs面具不错·~

网友A:
万里长征第一步  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里长征第一步  顶一下

网友:
有一个牛大侠

网友:
多大比例的呀

网友:
这的多大比例啊?牛,不一般的牛。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忘写了1:16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也正在琢磨用树脂做个1比16的T62炮塔呢,再用虎贲的底盘改造一台T62呢,呵呵  兄弟动作真快呀

网友C:
这是刀削的感觉,而不是铸造感。建议粘土模建议用粗砂纸打磨下,做出铸造的沙感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正在琢磨用树脂做个1比16的T62炮塔呢,再用虎贲的底盘改造一台T62呢,呵呵  兄弟动作真快呀

 哈哈虎贲底盘不怎么了解,是塑料的吗?如果用现成底盘改的话应该会简单不少,至少比自己做底盘容易多了。我就是打算用kv的底盘来改,呵呵。祝你成功
图上这个是t62炮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刀削的感觉,而不是铸造感。建议粘土模建议用粗砂纸打磨下,做出铸造的沙感来

XD所言极是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更像是 64 或者 72的炮塔  不过62的炮塔也是类似的 只不过是正圆形  特别特别圆  虎贲的车体是T55的 是塑料的 但是负重轮的间隔和T62略有不同 车体长短大概短1公分左右 其他的跟T62改动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吓~!

希望指点啊

网友:
厉害又一个雕刻家,直接用泥土做是可以做出铸铁效果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更像是 64 或者 72的炮塔  不过62的炮塔也是类似的 只不过是正圆形  特别特别圆  虎贲的车体是T55的 是塑料的 但是负重轮的间隔和T62略有不同 车体长短大概短1公分左右 其他的跟T62改动不太大......

话说我在坦克世界用苏系圆形炮塔跳蛋率很高
虎贲的塑料底盘会不会强度有问题?1:16的话差1公分应该也不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