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一架450.没多少米,用什么舵机 会好点。

楼主(2011-11-24):
如题。200块左右的三颗斜盘
舵机
。辉盛刚出的那个好不??

网友A:
只能这个了,建议还是好一点的吧,这个钱不能省

网友B:
格宁的或者65mg或者260mg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米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933怎么样,我看也不贵

网友D:
回复 楼主:
辉盛MG90/MG90S我用的挺好的,悬停航线练习肯定没问题。
不过200左右可以买恒吉了,MD933,三颗才170~180。

网友E:
我再用933,很爽

网友F:
我用的933,还不错,虚位略大,力量够用,悬停航线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G:
933.不错 耐炸耐用。。温柔3D也足够了

网友H:
正用MG90S,很耐炸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飞爆一点舵机是不是就会死了?

网友I:
省得越多,以后花的越多!但是不绝对,除非保证你从不炸鸡而且对精度没要求!

网友J:
MG90我觉得好过933,933贵只是因为他是数字的

网友K:
只是悬停、航线的话斜盘舵要求并不需要太好的电机甚至12块的辉盛9克都能胜任,这种塑料齿的反而虚位小。锁尾还是用好一点的吧这个钱省不得滴不然飞起来会很别扭滴。3D的话还是不省得好比如65MG不然真的是越省花的越多。

网友L:
200出给你3个亚拓410斜舵,用了4个月,我换DS9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