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想做一把减重用的打孔器,哪位老鸟可以介绍下怎么用旧天线改制打孔器啊,谢谢

楼主(2011-11-24):
如题,想做一把减重用的打孔器,哪位老鸟可以介绍下怎么用旧天线改制打孔器啊,谢谢

网友:
航空模型杂志曾经介绍过:1.在旧天线一头磨出斜面并垂直斜口开数条槽(刮削用);2.距刀口2厘米处用砂纸打磨掉表面电镀层;3.在距刀口2厘米和4厘米处各钻一1毫米孔;4.用磨去氧化层的1毫米铜线缠绕在磨掉表面电镀层部分,两端插入小孔内并用电烙铁焊牢。打孔器尾端再做一个即可。

网友:
感谢楼上分享。
只是,缠绕铜线是起啥作用的啊?
请楼上再详细说说,有图更好。
谢谢。

楼主:
谢谢二楼讲解,希望能有个图说明一下

网友:
还是上个图讲解更容易明白。

网友A:
绕铜线仅为提高手持力度,增加手持摩擦力的。天线比较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绕铜线仅为提高手持力度,增加手持摩擦力的。天线比较滑

原来如此啊。
多谢添翼解惑。

网友:
这活得瞧添翼的

网友:
D过的几把天线打孔器:

电工胶布把手,天线最上面一节用于清理废料,什锦锉用于打磨打孔器,最大的一个来自一把电烙铁。

网友:
我是直接用空心杯小小打磨一下做的,正好分4mm6mm7mm

网友:
楼上两位是高手。

网友(2012-11-10):
见识了。顶一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