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飞控大问题 不支持小机架 2s电池不断响 不支持电调行程设置

楼主(2011-11-24):
用我的40cm机架飞得好好的 比较稳

20cm小4轴用kk设置电调行程后 不改原先大机架的感度 起飞震动得厉害 调到40%才稳定 然后改会用ff 起飞振动也非常大 无法使用 售后说是因为现在无法开放调pid 要等等等

发出来希望卖家快点解缺问题 等着用呢

還有我用2s电池不断响  飞着就烦 希望能通过软件设置一下

不支持电调行程设置 也很麻烦

第5通道最好能去掉 通过遥控动作来开启

网友A:
楼主,你20CM机架用的什么型号电机?配多大的浆?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20CM机架用的什么型号电机?配多大的浆?谢谢;啊

GWS5寸桨  XXD1504电机

网友:
把蜂鸣器去了吧。

网友B:
这个机架做的漂亮
是自己画图切割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架做的漂亮
是自己画图切割的吗

淘宝100元买的

楼主:
不甘心  又换回ff  不知为什么 振动没之前那么大了 但竟然全油门也才飞起几cm  刚刚用kk飞得好好的 用手抓着把前后左右摇杆打到尽 机身往双应方向才倾斜那么一点点  刚刚用kk测试 打进摇杆 力度很大的 难道是ff不支持2s电池?

这次没有摆动的原因是因为机子连摆动的力都没有?

打算买2块 3s 800mah电池回来测试一下

网友:
小机架振动大,不用加速度计还好点,用了很容易废

网友:
楼主 我在等你上QQ

网友:
你好,我是FF的作者,我们承诺72小时给予解决2S电池还有小鸡架的问题。我们上位机是可以设置报警电压的,只是某些使用者没注意而已,我们也支持4通道遥控器,需要用上位机校准。对于好盈、中特威、MK山寨电调,这些不需要油门校准,因为一致性很好!

网友:
好~~~FF挺负责任的

网友:
等着看效果

网友:
终于搞定小四轴了,被顺丰耽误了两天!上个视频嘿嘿。到时候让小鸡架飞个3D爽爽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2ODU5MDY4.html

网友:
感觉好漂啊

网友:
会不会很灵敏?

网友:
不会很灵敏,因为设置感度了,支持2S电池,小鸡架也有点意思

网友:
怎么现在都这么多人喜欢小机架,只能在室内飞飞,外场一阵大风,在好的飞控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