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电路板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1-11-24):
我靠,jiema两个字也会被论坛的过滤系统和谐,真怪!(以下**是jiema两字)
赶制一台 带光纤**的6N11胆缓冲,用于胆机的输入。**的板子是现成的,需要我做一个三路整流电源板(高压带稳压)就行了,没有啥难度,制作过程中顺便拍了几张,大家将就着看。
电源板的其中一路高压稳压输出,用的是猫版电路,剩下的两路是给灯丝和解码板供电的桥式整流加滤波,因为简单,我连原理图也懒的画了,直接在PROTEL99里画板,然后通过COPPERCAM软件生成雕刻机刀路。

高压部分参照的是猫版的高压稳压电路图

线路板雕刻中.....

由于用COPPERCAM软件生成的刀路中,选择了“清底”,也就是清除所有不需要的铜箔,所以花了近4个小时才加工完(0.1MM刀尖的铣刀每次铣掉0.1MM的铜箔,速度可想而知)。开始时是F300的速度,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加速到F800。好在是它干活,我歇着,中途就换过一次铣刀和钻头。

加工中有点小遗憾。由于图省事,软件里把“隔离”和“清底”两个刀路合并输出的,所以造成了“隔离”完工,铣刀自动回原点再进行“清底”时,划断了一根铜箔。

板子刚好滑进外壳的槽中,不松不紧!

来张合影,解码板安装在外壳的底壳上,电源板安装在外壳的顶壳上

把上下壳体装在一起看看

从正面看看里边的构造

从测面看看,由于外壳的长度有限,但高度很富余,只能采取双层结构才行。

板子为了防止铜箔氧化,需要用药水镀一层锡,板子泡药水里10秒钟,铜箔就镀上了一层锡。

镀完锡以后,照片看起来发黄,但实际上走线已经是银白色的了

来一张微距,相机效果不好。 可以看到雕刻机雕刻出来的板子,菱角分明,和浮雕一样

把元件焊上

IRF840,电源板的主角

网友:
电源板雕刻

网友:
又一个电子加机械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雕刻机,哪里买的/??

4轴铸铁结构的机器,但台面是铝合金的。网上买的

网友:
镀锡的PCB,看样子不怎么样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一下多少米买的??还有淘宝连接。。。谢谢~

加上A轴4500吧。

网友B:
我的好像和楼主是同一家买的。而且不配A轴的,但是价格比楼主高得多啊,什么情况?

网友C:
怎么镀锡啊?用氯化亚锡?请加我的qq36599415,我想请教一下,可以吗?我是胆机爱好者

网友D:
板子泡药水里10秒钟,铜箔就镀上了一层锡
-----------------------
啥药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泡药水里10秒钟,铜箔就镀上了一层锡

啥药水?

淘宝上搜“镀锡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好像和楼主是同一家买的。而且不配A轴的,但是价格比楼主高得多啊,什么情况?

这里谈买卖会不会犯规啊。我是从林大夫那买的这个铸铁机,他这款机器也是代销的。我买的早,版本也老,框架和龙门是铸铁的,台面是铝合金的,机器加上A轴好像不到4500元。后来这机器好像被改版了,改成铸铁台面,龙门也升高了,Z轴行程加大了,价格也上去了。你买的是哪一个版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镀锡啊?用氯化亚锡?请加我的qq36599415,我想请教一下,可以吗?我是胆机爱好者

加你了

网友E:
呵呵,在这边说猫版估计认识的人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在这边说猫版估计认识的人不多

是啊,呵呵!猫版是HIFIDIY论坛的版主,是位胆机烧友。

网友F:
楼主你那手轮那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那手轮那买的啊!~

淘宝上啊。

网友:
原来是hifidiy的斑竹啊!

网友G:
尽量别用这个镀锡水,有毒的 水银。
焊好后 喷一下 三防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尽量别用这个镀锡水,有毒的 水银。
焊好后 喷一下 三防漆就行了。

哦,是嘛,原来是水银啊,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