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皮带传送转速与输出力的问题

楼主(2011-11-24):
本人菜鸟!想做一台石材切割机!用于切割玛瑙!想问下高手们!皮带传送!如果是200w,一万转的电机!用皮带轮5:1减速到2千转!是否能达到一千瓦皮带1:5增速一样的输出力??

网友A:
本人也一菜鸟,给你绕得头晕。
我只知道如果输出线速度一样的话,1000W比200W出力大5倍。
期待高手的答复
帮顶

网友:
应该转速高,效率损失的利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也一菜鸟,给你绕得头晕。
我只知道如果输出线速度一样的话,1000W比200W出力大5倍。
期待高手的答复
帮顶

皮带轮减速就减少了线速度嘛。。。。增速就是增加线速度。。。

网友B:
砂轮机、切割机、电磨等,优先保证转速(优先保证线速度)。
电机功率只有200W,无论转速高低,就算没能量转换损耗,切割功率永远都达不到201W,你还1000W啊,
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网友:
扭矩理论上是增大5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砂轮机、切割机、电磨等,优先保证转速(优先保证线速度)。
电机功率只有200W,无论转速高低,就算没能量转换损耗,切割功率永远都达不到201W,你还1000W啊,
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没想说切割功率啊。。。我说扭矩!不是怕卡住石头么?扭矩增大不就卡不住了么?

网友:
200w的也可以用,就是切割片不能太大,最大也就能用110的切片,2000转,转速有点低3000-5000差不多

楼主:
楼上的弄过玉石切割机?

网友:
弄过一个直驱的,一个切割机的,直驱的是120w的电机转速2800转,锯小料很好,600w切割机改的适合锯长料,就是动静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