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450 3gx的问题

楼主(2011-11-24):
        看了千红的贴子,把450 3GX升到了1.2 前面1.1的时候,由于炸过一次机,所以自己按照说明书设定好之后,飞起来总觉得不对劲,就感觉升降会突然向前,这次升到1.2之后,在DIR里面,我发现副翼舵机和螺距舵机,用手碰那个摇臂的话,能轻微的上下动,通电的情况下,上面的螺丝我已经拧紧了!设置好之后,现在飞起来就感觉动升降的话,飞机有时会突然动作很大,副翼还稍微好一点,但还是有点这种感觉,就好象一动十字盘的话,飞机的动作不柔和,原来没炸机之前,请朋友帮忙调的,飞起来很好,很稳定!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和舵机臂有点抖不知道有没有关系的!

网友:
你这样的情况应该属于抖舵吧

网友:
通电情况舵机还能动的话就小心了,有可能舵机已挂了。。。普通模式不影响,3D模式一翻就歪一边。。。

楼主:
感觉楼上的哥们的回答,我还没开3d过,怀疑是炸机之后造成的内伤!

网友:
LZ 查下是否舵机扫齿了

楼主:
刚才在地面看了一下,发现3gx通电自检正常后,我打舵,十字盘不自动修正成水平的!比如我向前,十字盘就向前,不回成水平,这怎么回事呀

网友A:
和你打尾舵一样,打过尾舵摇杆后,尾舵是不回中的,正常啦,不然飞起来你早炸鸡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打尾舵一样,打过尾舵摇杆后,尾舵是不回中的,正常啦,不然飞起来你早炸鸡了,呵呵

我知道了,感谢千红兄!真见鬼了,飞机飞起来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