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德国卧铣,不知道是什么刀柄 求助

楼主(2011-11-24):
 量了一下主轴内孔的尺寸 大概如此,哪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规格的刀柄

网友:
7:24的30刀柄

网友:
两位说的都对

网友A:
没机器照片,看不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机器照片,看不出来啊
这伙计可真笨啊

网友:
测量手段有点问题,再量量50有点长了 装BT30刀柄可能会产生障碍

网友:
可能是SK30刀柄,比BT30稍长,钭度一致,用BT30刀柄时拉钉要自制吧

网友:
好大一家伙

网友B:
感觉是不是R8刀柄呀,我瞎猜的

网友:
就是NT30的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不是R8刀柄呀,我瞎猜的

R8怎麼可能是這樣啊

网友:
標准的臥銑錐柄  卖机床附件的都有  有点记不清了  好像也是7:24的

网友:
老進口機床大多使用NT30的規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