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零战拉烟(视频)

楼主(2011-11-24):
因为零战速度快载重小,用小零战拉烟一开始还怕不能升空,没想到拉出来的效果还真不错,就是带上烟筒速度有点慢,电耗变大了,导致这一次降落速度不够拍在了地上,更严重的是第二次拉烟后电量不足被迫迫降了。
这是视频谁能帮我发一下: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1NjUyNjk2.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哪买的烟筒?

网友:
帮你贴出来,飞的不错,场地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零战速度快载重小,用小零战拉烟一开始还怕不能升空,没想到拉出来的效果还真不错,就是带上烟筒速度有点慢,电耗变大了,导致这一次降落速度不够拍在了地上,更严重的是第二次拉烟后电量不足被迫迫降了。
这是 ... [/quoste]

暈 樓主 你的這個零式我也有一個 本來是有刷的對吧 EPS材料的 我一直放着沒裝 不知道樓主你是用的什麼動力設備?

楼主:
烟筒是网上买的6元的那种,好象绿色的拉烟时间比较长点,红色最短,上机前要把外壳给去掉。
我的这架飞机是买的空机,用的动力是2215、9*6桨和20A电调,这架飞机原机机头太长需要截短点才能上无刷,还有这个飞机对重量极其敏感,必须要轻否则性能狂差,原装的电机就表用了,根本带不起这飞机。

网友A:
LZ在南京飞零战机,不怕被人打??

网友:
我的拉烟时间太短了,视频中的拉烟看起来很不错,请问能PM个地址给我吗?

网友:
我要看到了,就找把弹弓把它打下来 ,不行 就用直升机 把它撞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在南京飞零战机,不怕被人打??

 严重支持啊!

网友:
教教我

我也做了架零式的 能不能教下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烟筒是网上买的6元的那种,好象绿色的拉烟时间比较长点,红色最短,上机前要把外壳给去掉。
我的这架飞机是买的空机,用的动力是2215、9*6桨和20A电调,这架飞机原机机头太长需要截短点才能上无刷,还有这个飞机对重 ...

我打算用2212 KV1400 8060 30A电调装这架飞机,到时候机头做点配重。

这种像真机太轻了不好飞吧,重心尽量要靠前吧,况且零式本来就头短,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