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600E更换Kontronik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11-24):
收了个kontronik pyro700-52 长轴版
电机
,打算将原配的600MX 510KV换了,估计因为小炸过一次,启动时600MX有些抖。仔细看了参数,600MX螺丝孔距为25MM,而pyro电机孔距为30MM,如果要更换的话,请教高手和行家,亚拓有出这个的改装件吗,如果没有,怎么才能改?

网友A:
电机固定座找人用6061用铣床加工吧,好像没现成的卖

网友B:
KDE好像有相应的改装用电机座,600PRO用的

楼主:
KDE的那个好贵。。。

网友C:
希望能出便宜的改装件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兄弟,麻烦PM一下链接,谢谢

楼主:
原帖由
苦得功
于 2011-11-24 17:51 发表
兄弟,麻烦PM一下链接,谢谢
目前国内还没链接,但是可以咨询一下国内KDE的经销商,或许可以有哦。

楼主:
电机明天便到了,现在出现个新问题,pyro电机的直径是50.8,600MX是45,半径大出来2.9,但是600MX安装好后与斜盘舵机的距离尚不足2.5mm。。。

网友E:
亚拓的机子,还是认自己的电子件,其他的就要费些功夫了~

网友F:
600epro根本没有办法用其他牌的电机,我换了k牌和蝎子几个都不行,外径都大了,主要是舵机也距离太近了,呵呵~不要折腾了,除非改侧板和用KDE的,但是用KDE的话,齿轮又对不上了,要买KDE出的大齿和马达齿,而且还是直齿的。。。估计效果没有原装齿轮好,呵呵

楼主:
悲剧了,看来新的电机只能再出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