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mb3.0初始化时间需要90秒的原因了

楼主(2011-11-24):
在天7控里面,把
陀螺仪
感度混控打开,mb3.0初始化只要15秒

网友A:
按说明书是要关闭所有混控的。打开会怎么样呢?

楼主:
是的,方向舵不能打开,打开会认为是方向舵有命令给mb3.0,陀螺感度可以开,开了感度值就是控里面设定了,不是mb3.0上设定了

网友A:
这个到没有试过。不过不开陀螺混控也没见到初始化90秒的。有点夸张

网友B:
还是不懂,楼主能说详细点吗?

楼主:
就是天7控里面有陀螺仪感度那项,里面如果选混控禁用,飞机上电,mb3.0要90秒以后蓝灯才亮,之前是接受和控在对频,其实不是mb3.0的问题,是mb3.0不让开混控,但是我开了,接收机的初始化时间就快了

网友A:
不知道T7和T9中的设置是不是相同。T7控里十字盘模式是用的哪种模式。

楼主(2012-03-27):
回复 网友A:
用普通模式,MB3.0只能用普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