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看看我改装的747双发载机,出出意见

楼主(2011-11-24):
这架飞机是几年前买的最原始的蓝宇747,应该算一代版本了,是那种用于包装的泡沫,在一次飞行中鸡头撞地报废,放在角落里生灰。最近打扫房间的时候把它给挖掘出来了,看到在闭观期间它地尾部又被挤成四段,出山的时候相当的悲惨。现在一般飞机都用EPO材料来做了,虽然耐撞能力强了但重量增加很多,而这架飞机现在看来有点很轻盈很暖手的感觉,正好最近我的1.6米大滑也失事了,没载机又不想再上新机的时候它的出现,不会就想刺激我好折腾地神经的吧!
改装完的飞机配置如下:
银燕2205电机*2配7035三叶桨
8G舵机*3
20AXXD电调*2
FPV云台加420CCD板
全机起飞重量583G
因为2205电机只支持2S电池,在这次实验飞行中发现动力严重不足,抬头非常困难。当天风力在3级左右,如果碰到强风估计连飞都困难,请教各位有什么更好的改进 意见或思路?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1Njk0ODMy.html

网友:
好像无升力,动力严重不足

网友:
在奥体飞的啊!怎么没有放风筝的大爷?保安还让飞吗?

网友:
你这明显是 尾翼舵量太小~~ 外加电池 c数太小~~  我的山寨翼龙 2212 xxd 装2800 30c 电池 全重1.6kg还能做翻滚 倒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奥体放风筝的大爷们一般4:30就收工了,门卫保安一般不管,有时候还会来观看我们飞,当然星期六星期天不要去,那时候人多不安全,平时广场上几乎没人。
辣椒鼠说的应该是现在的7×7系列的问题,早期的质量和工艺都是很不错的,在当时还是相当流行的选择,现在的飞机质量确实不如以前好了,不过飞FPV这机应该不算差地,我用747-1型EPO的飞过FPV,效果还是不错的。
昨天又试了一次,把水平舵量放大,第一次测试动力还是不足,不过落地后摸着电机和电调都是冰凉的,2205电机不是支持最高10V电压吗,我第二次用3S电池测试,飞机性能明显改观,这架飞机可以像飘飘机一样绕着我超低空盘旋,用18%的动力就可以在身边平稳飞行了,不过关动力滑翔能力不行,下沉速度快了点,准备继续改进

网友:
能不能上点飞机的图片。安装过程。电机KV多少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是机翼被电机压变形了,给油门的时候拉力线下倾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