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的烦恼····

楼主(2011-11-24):
尾舵9254,感度40,尾推顺滑,今天第2次空中自旋炸机,起初我以为是舵机问题,左右行程都没问题,在空中悬停没问题,只要我自旋它就开始自旋不能控制了,我不想再第3次自旋炸机了,谁来救我之水深火热中,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没法解答

网友:
轴传的话可能是链接伞齿的部位脱胶了。

楼主:
我的是飞耐500轴传的

网友:
检查机械问题……检查锁尾是否正常……

楼主:
还有就是2次度没扫大齿

楼主:
锁尾我感觉还是正常

网友:
你可以抓住尾桨,转大桨,用点力,看能不能转动,我两天前就是一个齿和轴虚接着,用力就打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试试,谢了哈

网友:
想到一个方法解救你于水深火热之中
做一个测试台,可以测试机机有没有解决毛病了,而绝无测试时炸机的可能性。
找一块约20厘米见方的铁板,铁板厚度3-5毫米。铁板平放地上,铁板中心水平固定一轴承,轴承中心装一轴,轴高10厘米左右,轴上端安装一轻质支架,该支架与测试机脚架连接,整架飞机在架子上可自由转动而不会掉下。
这样楼主可以放心测试了。

网友:
ls 也太麻烦了。。。

用手抓住,最大力度试试

网友:
我的烦恼就是被好多美女客户频繁骚扰.

楼主:
看来LS很抢手,严重羡慕,想问是做什么的

楼主:
好像是麻烦了点,但能看到本质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像是麻烦了点,但能看到本质
回复 网友B:

网友:
你重新装一次嘛 应该能发现问题

楼主:
尾波干废啦,等配件,可能再过几天才能装

网友:
天上人间的某部门主管

引用 楼主:
看来LS很抢手,严重羡慕,想问是做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LS很抢手,严重羡慕,想问是做什么的

修过十多年的汽车发动机和底盘,也会做汽车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