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GY650出问题啦!怎么办?

楼主(2011-11-24):
接电可以通过检测 锁尾舵机动了两下 用手拿着尾巴左右摆动 就是锁尾舵机不动 怎么回事?

网友:
等一等会好的。
650的通病。

楼主:
要等多久呢

网友:
R4灯常亮才是问题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等多久呢

没准儿。
或许几分钟、或许几小时、或许一半天。
我都遇到过。

楼主:
只有L5灯亮  其它灯都不亮 我怀疑是陀螺坏了

楼主:
刚刚插电试了一下 又可以用了 太神了吧 这个陀螺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插电试了一下 又可以用了 太神了吧 这个陀螺

很正常。
每次飞的时候,陀螺自检完成后,我都要动动机身,看看舵机是否能动。
否则就会秒炸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自检不过的,rp啊

网友:
这个情况我遇到过两次,虽然L5灯是蓝色,但根本不是锁尾模式。没办法,断电再接。如果还不行,打道回府。第二天准好,呵呵

网友:
我还想着进一个试试,看来要改GY520了

网友:
420起落遇到过一次,在修机的时候,其他时间一切正常
当时也是自检不过,下电放了半小时左右吧,自己好了

网友:
遇到一次,静止状态,动作正常,马达一转就没反应了。重复断电数次好了。

网友(2012-11-19):
我的也是飞几个起落不自检,下午在飞场折腾半天无果,晚上自己好了。
第二天也正常飞了十多个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