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泰刻绘---大家有没有遇到切割尺寸不准的情况。。。

楼主(2011-11-24):
切割一个直径20的园孔,
4mm的直刀,刀具补偿,内轮廓-----割出的结果是19。5mm

改为:
设圆孔的直径为12mm,
4mm的直刀,刀具补偿,改用外轮廓-----割出的结果很准,是20mm

这是不是文泰是主要应用于广告的缘故,不要求100%准确?

如果文泰就是这样(只一个圆可内改外,图复杂点就很难了,关键是心理没底。),
想换一款软件---只是用于简单的园,方等基本图形。。。最好入门快,操作简单。

大家都在用啥雕刻软件?

另,2009版是不是好点,有破解的下吗?

操作手册中,应用示例和文泰库都被 “切割” 掉了,哪里能下 载补上?

谢。

网友:
别学这个破软件了,本身就是个广告行业用的,另外文泰 用的都应该是直线插补圆都是线段组成的

楼主:
谢大夫。
请大夫推荐一款。

网友A:
不可能有这样的错误的,要不楼主雕刻机有问题,要不选用刀具不对,要不名义4MM的直刀在软件里参数里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有这样的错误的,要不楼主雕刻机有问题,要不选用刀具不对,要不名义4MM的直刀在软件里参数里不对
确实是不对。
园是,方也是,
园直径20,刀补,内轮廓,割后直径是19.5
正方形20,刀补,内轮廓,割后边长是19.5
换外轮廓:
园直径12,刀补,外轮廓,割后直径是20
正方形12,刀补,外轮廓,割后边长是20

楼主:
请问,下图这个G代码仿真软件的名称?

网友:
对于简单图形来说,文泰效率还是不错的,就是能玩得花样少

网友:
个人觉得,再菜鸟也应该学个artcam,用文泰要是切点金属小心砸了你的刀

网友:
ARTCAM做简单零件浮雕什么的还可以,但是要用来雕字,或者要雕的字比较多的话遇到“矢量错误”那真的让人发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