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精彩视频与图片
CB100尾电机转速不稳定是什么回事呢?(上视频了)

楼主(2011-11-24):
CB100尾
电机
转速不稳定是什么回事呢?
已经换过一颗无刷尾了。玩了一天后,尾电机转速不稳定,在油门退到中后,只像一边转了。悲剧
只会右自转了。。。左边基本不怎么转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1ODI3MTMy.html
放了一个晚上又好了。。奇怪了

网友A:
检查一下线路,

楼主:
线路没有事啊

网友B:
尾电机本来就只往一个方向转啊......

楼主:
不是。就是转一会停一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感度调一下试试,我现在飞CB100都不用原装控和接收了。。。比较烂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1ODI3MTMy.html
上了视频看看

网友D:
貌似电调问题。你看把油门微调打到0。重新开控上电看看行不。

网友E:
我的和楼主的一样,油门起来以后打右很有力,打左完全没用,跟接触不良一样,不过我的已经返厂修了,等找到原因告诉你!

网友F:
接尾无刷电机的三条电线,其中一条接触不良。

楼主:
放了一晚上现在又好了。晕

网友D:
肯定有不正常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