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A轴,不知如何入手

楼主(2011-11-24):
想做个A轴,不知如何入手
3轴搞好了,现在想搞个A轴,但是完全不会。。。
电机与卡盘转动用什么方式?蜗杆?还是直接电机连?

网友:
涡轮蜗杆  回差是个问题,  谐波减速器   价格寿命是个问题 , 直连  力量是个问题, 我个人认为同步轮同步带对于DIY比较靠谱  以上只代表个人观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普京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看来diy,最好是同步轮了

网友B:
奥巴马和普京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用软件可以消掉回差的

网友:
还是谐波来的直接一些。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
消差很麻烦,软消效果也不是很好,要么买个谐波,要么弄个大大宽宽的同步轮,不过也不便宜,而且只能加工小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奥巴马和普京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用软件可以消掉回差的

回差虽然能消掉,摆动是消不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差虽然能消掉,摆动是消不掉的

正确!
减速机应该叫“背隙”,不应该叫“回差”,背隙的存在会造成输出轴静止状态的自由摆动。
据查资料,号称零背隙的减速机 有谐波减速机、球减速机,小于3狐分的减速机有精密行星减速机,比较适合做A轴。
涡轮蜗杆、同步带等结构的减速方式,没查到背隙的数据,请明白的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