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天地飞MM这是个什么情况

楼主(2011-11-24):
我的天地飞6A是10年10月买的。之前都很正常,在前几天玩的时候发现遥控距离变短了。空中200米处失控(以前在同一地点近1000米未失过控)炸机。以为是干扰,未放在心上。过了两天,也就是今天玩的时候,大约20米左右失控炸机。以为是上次把天线炸断了。回去测了一下,没断。不死心又拿出来玩,结果……150米都没事(不敢飞远,怕炸机找不到)下来换了个电池。刚上天30米不到炸机,这回死的心都有了。偶的天拉,玩人也不带这么玩的。地面拉了一下距离30—50米就开始失控。请问MM这是个什么情况呢

楼主:
惯例,沙发自己坐了。
看贴的魔友帮忙一下忙,把MM顶出来

网友:
天地飞MM   现在不一定及时过来   做为一个天地飞七的模友来说,我20号的时候,不小心把接收的线给割断了,我回去用锡焊接好,次日依然失控,不是完全失控,就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我是间歇失控,在百十米的上空一会儿断油一会有油,还是炸机。  我给你解答吧,情况就是信号线有内伤,从外面看不出断,其实已经断了。   我的已经寄给段小jie了,我是河南正阳县的,明天他们就能收到货了,看天地飞的服务怎么样。我的接收解决了,再来发帖给大家说明。

网友:
如果你还有接收机的话,先换接收机,换了还不行就是控的问题了,多是功率管坏了。

网友:
顶楼上的..一般到最后把手也换了就可以了..

楼主:
我只有一个接收机哦,有其他什么办法确定是哪个坏了吗?

楼主:
信号线我换了一段鼠标USB线。注测得阻抗在3欧姆以下。有什么好的线来换信号线吗?感觉鼠标线太细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有一个接收机哦,有其他什么办法确定是哪个坏了吗?

您好:
         最好的办法就是替换法找出是哪里出了问题,如果无法分析原因的话,请将接收和发射一起发回售后检测,、
深圳市天地飞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平山工业区13栋3楼

邮编:518055

售后服务电话:0755-26581817

联系人:段 小 姐

网友:
返厂修最好。

楼主:
今天哥悲剧了。飞机失控,炸水塘里了。
现在搞酒精泡了,在晒机。目前还不知道损失了什么。
这回玩大了

网友:
我的天6接收返厂今天回来了..但还没测试...看外观好象给我换了个新的..被我搞得葬得要命的接收机天线和外壳都变新的了

网友:
楼上花了多少钱

网友:
一地鸡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花了多久呀。花了多少米呢?我的是接收出问题了。发现控有点抖舵,连油门都抖。看来要返厂了

网友:
发出到收到两个星期..只花运费....回来时有张单写什么稳压烧了....还有个收费20元...  反正我没给20...

楼主:
我的天6A返厂回来了。换了根接收的天线和455滤波器。维修费20元
运费花了8+15元
天地飞的售后还是不错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