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PX充电电流多大合适?

楼主(2011-11-24):
各位大虾,请问MCPX的
电池
,用多大电流充电合适?电池上标称200mAh, 1s,3.7V 25C

网友:
 这个也忒小了 大概0.3A都够了

网友A(2012-01-05):
说明书上说得很清楚,建议使用0.7mah充电。 (前提是200mah的原装电池)

网友B:
我用A6用0.6A电流充

网友C:
0.5A电流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