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2.4GHZ 1Wl图传。

楼主(2011-11-24):
把边上的空板上的元件整合到边上那个小黑图传上了,上面自己加焊了编码器与发光二极管还有接插件自己在模块的基础上加装了扩展板,用右下的实验板代替最右的板子。制作过程没有拍照呀,就不上了,线路很简单,只是把模块上四个频道输出接编码开关,编码开关另一头接地。还有就是视频、音频左与右、电压正极、负极这五根线头焊个单排插针、在正极上分一路出来接一个2K的限流电阻后接一个发光二极管后接地。其它就是固定模块在实验板上了,上面有很多的孔,打孔都免了。模块就是5V供电的,不能搞反方向、用一个9针单排插焊在模块的一排预留孔上,引脚是:Vcc\BX\CH3\CH2\CH1\地\音频左\音频右\视频。模块的安装方式与原来的正好相反,把原来的下面散热片做正面,屏蔽盒处作反面,安装在实验板无焊盘的一侧,在另一侧发射头处的二根插针也要拆下来,反向焊接,用来焊在实验板的孔里。这样就牢牢的固定住模块了。贴片电阻来自图传发射板上二极管的限流电阻。

网友:
这个张大嘴巴了

网友:
 测试过距离没?

楼主:
制作过程没有拍照呀,就不上了,线路很简单,只是把模块上四个频道输出接编码开关,编码开关另一头接地。还有就是视频、音频左与右、电压正极、负极这五根线头焊个单排插针、在正极上分一路出来接一个2K的限流电阻后接一个发光二极管后接地。其它就是固定模块在实验板上了,上面有很多的孔,打孔都免了。模块就是5V供电的,不能搞反方向、用一个9针单排插焊在模块的一排预留孔上,引脚是:Vcc\BX\CH3\CH2\CH1\地\音频左\音频右\视频。模块的安装方式与原来的正好相反,把原来的下面散热片做正面,屏蔽盒处作反面,安装在实验板无焊盘的一侧,在另一侧发射头处的二根插针也要拆下来,反向焊接,用来焊在实验板的孔里。这样就牢牢的固定住模块了。

网友:
楼主 你画的电路图 跟卖家给我点电路图 明显有出入

网友:
你这个图传和我的一样的。我地面拉距800多米,原装的全向天线。发射换2DB路由天线,外加一个18元8DB的平板天线,轻松上1.5KM

网友:
这款模块我用过。
当初买成似乎是1xx元。
JKS的JK605。。可惜没找到这个的DATASHEET。。
焊接好后拉距测试也不是特别尽人意。。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发热量还是不小。。开盖后可以看到PA,但是表面似乎被打磨掉了。。

网友:
为什么不把全向天线的塑料壳子拆了呢? 可以减重
其实里边就是一根同轴线上边一个圆铜壳露出一根短天线。。。
其实我的2.4发射连BNC头都精简掉了。就是因为跟控的2.4G频率打架,所以扔库房不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原来自带的小排插针,我用的是预留的2.54MM标准备排插针位置,所以与说明书上的针脚定义不同,如果要装在实验板上必须用我的接线方式,你这种是不能装编码开关了,优点是可以更轻,弱点是不能灵活变动频率。

网友:
麻烦你能不能把这个图传模块淘宝链接发上来,谢谢

网友:
看不出谁是楼主了,或者楼主有多个名字?

网友:
顶楼主,就是不知道电阻是哪里来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2011-12-30):
请问楼主,原板上的电容跑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