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轴的轴套怎么做啊?

楼主(2011-11-24):
这种轴的轴套怎么做啊?关键是有一个平台

网友A:
等等 我先把眼鏡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等 我先把眼鏡擦一下

呵呵,没有好相机,用手机拍的,手机是做活动送的,唉,穷人啊

网友B:
这个轴套也是圆的 那个 平台是用来让螺丝顶得   明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轴套也是圆的 那个 平台是用来让螺丝顶得   明白了吧

但是我见过轴套里面也有个平台的

网友:
这个建议不好给!

网友C:
推出门外打三十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出门外打三十大板.

也不要这样对待新手啊

网友B:
这种大部分都是电机尾部 安装风扇叶轮用的   那个叶轮模具设计就是这样子的   你要是非要加工个金属的轴套  也弄成那样子配起来  那可就不经济了

网友:
一般这个样子都是小功率场合 用来顶螺丝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大部分都是电机尾部 安装风扇叶轮用的   那个叶轮模具设计就是这样子的   你要是非要加工个金属的轴套  也弄成那样子配起来  那可就不经济了

谢谢指导

网友:
黑呼呼的
原来是个电机轴啊。

网友(2012-02-07):
真的什么也看不清

网友:
我还没睡醒 等会先洗把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