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si接地

楼主(2011-11-24):
rssi那个东西,说要接地,请问如何叫接地,只要是练到外壳上就行么?

楼主:
请牛人帮回答!!!

网友A:
不是接地,是接到osd飞控对应的接口上

网友B:
rssi接地,接收机会不会挂了?接地干什么?

楼主:
一个是接在rssi那个头上,还有个说要接地。当然我知道rssi不是接地的。。。

网友C:
构成信号回路!rssi在哪个设备上,就找哪个设备的地线,一般是电源负极!!

楼主:
对呀。电压应该是相对的。我现在找到了rssi那个头,不知道那个是地了。。。

网友D:
哪个是地?
电源负极都是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不可以接到外壳上?

网友E:
接到osd电源负极

网友A:
如果共用电就只需要rssi一根线连到osd那些,如果是分开供电就把两部分电池的负极连起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