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推荐一款进口 充电钻

楼主(2011-11-24):
大家给推荐一款充电钻  我的百得电钻不行了,想在买个。  要求;二手的就行(最好是得伟的) 电压18v  功率要大,成色好点的,用过得伟的dc988 有比他好点的吗  淘宝哪家的好点 给个短消息  谢谢了各位

楼主:
DCD950  DCD725KA  dc927  那款功率大一点 或者电池个耐用点  主要钻8mm以下的薄铁板多(汽车钣金类的)

网友:
你买worx的吧,也是18V的,我就有一个。

网友:
二手的电池要靠运气的,得伟还是不错的!

网友:
得伟回来就得换电池至少150元

网友:
建议买空机 200多就能下来,自己配个新电池,

网友:
博世的听说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给推荐一款充电钻  我的百得电钻不行了,想在买个。  要求;二手的就行(最好是得伟的) 电压18v  功率要大,成色好点的,用过得伟的dc988 有比他好点的吗  淘宝哪家的好点 给个短消息  谢谢了各位

那不行了,就修那!网上不是有配件吗!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我现在还有个dc988电池坏了  一直用在用电瓶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