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的花牌45A电调,还有花牌送的1S 300mah 30C测试电池

楼主(2011-11-24):
免费收了人家电池了,怎么也要做一次托吧。
先说说电调吧:手上只有好盈铂金40A的,相比之下所有的电线都很粗很粗,但是对于450来说会不会有点重?220还配有编程卡。想当初我的好盈2合1编程卡还买了110
花牌的1S电池和BOLT的电池外表尺寸差不多,都是比较厚的很难插进MCP X的电池夹里!试了2个起落,4:30秒悬停、航线、开3D上下狂推拉(在家)下来3.85V感觉还可以。

网友:
嘿嘿,这么大的电调,你要装在哪里?

网友:
我也刚刚订了一个

网友:
 BEC不好舵机会叫?什么原理?

楼主:
刚才焊了一下,T头焊好了。 但是香蕉头没能焊上。我每次焊香蕉头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 60W的电烙铁是不是不够力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焊了一下,T头焊好了。 但是香蕉头没能焊上。我每次焊香蕉头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 60W的电烙铁是不是不够力啊?

给你支个招,
用尖头烙铁,插入焦插侧面的小洞里,然后拿锡丝化入焊接孔里。
多加热一会,再把电线插入即可!

网友:
先把焊锡灌满小洞后把电线插入即可

网友:
刚才焊了一下,T头焊好了。 但是香蕉头没能焊上。我每次焊香蕉头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 60W的电烙铁是不是不够力啊?
先把焊锡灌满小洞后把电线插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调算不错的,但里面的BEC我真的不敢用!我用410m舵机,吱叫得很不踏实,现在也只好外带一个好盈的UBEC了!

目前低压版本的,45A 80A 100A 都是完全一样的BEC ,能应付到550E 级别的无副翼系统!
在450上。应付几个410M 完全不在话下的呀。
不知道为何会吱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支个招,
用尖头烙铁,插入焦插侧面的小洞里,然后拿锡丝化入焊接孔里。
多加热一会,再把电线插入即可!

明天试试看

网友:
45A BEC是 5.5V 6A的。。。我用933 DS520 没有叫过:loveliness:

网友:
我用此电调 配260MG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6个410m,三个正服役,三个全新作备用,可都吱叫,用510m和520m就不叫了,差这4xx和5xx的工作频率好象差很多,也不知道那个资料准确点!

这情况倒还真不好说了。。。。没听说过BEC 和舵机还有兼容问题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有些问题很难讲'相信楼主不是无中生有'卖家找一下原因吧'410保有量很大'别损失了这部分顾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问题很难讲'相信楼主不是无中生有'卖家找一下原因吧'410保有量很大'别损失了这部分顾客'

LZ 的电调返回过,用我自己的410M+DS520未出现LZ 的情况!
所以这个个案还是比较难查到原因的!

网友:
我的亚托的的70A的那个电调,5.5vBEC输出 接三个510 和一个650 也唧唧叫.....

网友:
我倒是觉得香蕉头很容易焊,t头好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实说我对这个电调还算挺满意的,毕竟用这个价钱能买到一个这么好的ESC也是超值的,可能我的410和老高你的410有不同批次之间的指标差异吧!不管怎么说,如果花牌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再掏钱再买一个也值的,谢谢老高! ...

可能性有,但是我个人认为,数字舵机本身的特性,你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因为从目前来看,没有任何一个ESC 因为BEC 问题而导致舵机损坏 !

网友:
标题

花牌1s电池白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本来我也用这飞上十多个起落,飞起来真的不感觉有任何问题,但我发现舵机吱叫本是没什么大不了,就是一但舵机有某一部分死区抖舵时,接有导致吱叫现象的BEC抖舵幅度会次没叫的大很多,这也是我有一次差点大炸 ...

这样,你把电调发回我给你,我给你发只新的,只能替换法来找下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