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石机能用来割钢铁吗?得用什么锯片或附件?

楼主(2011-11-24):
云石机能用来割钢铁吗?得用什么锯片或附件?

网友A:
要是能的话 那么你可以直接拿着个电主轴加上锯片铣刀 切断了 您觉得安全么

网友B:
我看到过装防盗门的切割防盗门的门框,用的是切瓷砖的那种锯片。

网友C:
那么高速的锯片爆裂飞出比子弹还恐怖,楼主不想死就别尝试了!

网友D:
用角磨机装薄磨片切过30厚铁板,
1MM厚用瓷砖切片较好

网友E:
把角磨机的锯片的孔扩大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F:
用切瓷砖的那种切2mm以下的板材还是可以的,厚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G:
我就是用云石机来切割不锈钢的,用的是超薄砂轮片,切割片8毛钱一片,能切断120根直径8毫米的不锈钢棒,直径10毫米的,可以切断将近100根,直径20毫米的,可以切断30根左右。效果还可以吧。如果有兴趣,可以搜我的帖子。

网友G: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highlight=%2Bziy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