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继续修正调整

楼主(2011-11-24):
修正自驾系统参数
感度 微调 最大速度限制
前后 80% INH 5.0米/秒
左右 80% INH 5.0米/秒
垂直 80% INH
机动性 110%
控制延迟 100%
高级参数
前后 左右 垂直
速度跟随 100% 100% 100%
干扰消除率 100% 100% 100%

网友A:
謝謝參考
什麼機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神龙260

网友B:
回复 楼主:
想知道是空机还是有负载?好像只降调了那前后左右的20%其他的都是默认 奇了怪了 这个不想我想象中的那么难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负载的

网友C:
原帖由
zanghc
于 2011-12-1 16:10 发表
有负载的
请问楼主神龙260负载能有几公斤?

网友D(2011-12-30):
LZ的点头现象用这些参数就没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参数怎么与说明书中的推荐值差这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