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8有中 国手模式吗

楼主(2011-11-24):
弱弱地问一下,DX8有中 国手模式吗?也就是MODE3。谢谢!

网友A:
应该没的吧

楼主:
到底有没有啊?

网友B:
m1-4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其实自己把舵机换个通道插不就可以随心所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舵机通道换了的话,直升机的十字盘混控就乱了

网友C:
飞固定翼可以,飞直机,还是把手改过来吧

网友D:
飞直机中 国手一样好使,还有就是飞dlg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