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OPRO的问题

楼主(2011-11-24):
请教一下,我的GOPRO一代经常开不了机,是什么原因?你们的有这种情况吗?谢谢

网友:
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电池充满了,不要插卡开机,开机试试,如果还有问题就重新刷下固件,然后再重复刚才的操作,如果还不行,那么恭喜你中奖了~

网友:
有人会修这个玩意么?
我的拍个几十秒就自动停机了,换了卡还是不行
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按钮是否已经短路,我曾经买过一个新的GOPRO,自动开机,无法关机,卖家说是按钮短路。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看来不可靠啊?

网友B:
我前两天买的也是经常无法开机,卖家说是电池接触不好,他就给我换了一个,新换的还没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两天买的也是经常无法开机,卖家说是电池接触不好,他就给我换了一个,新换的还没到

买的裸机还是套机呢?如果是裸机的话仔细对照下官方的操作视频就明白是什么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