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闹钟 电火花机 微进给机构

楼主(2011-11-24):
第一个贴子,用旧闹钟做减速微进给的电火机。
    汲取了前人的经验,感谢所有前辈、先行者的辛勤劳动!    在坛里购的一个半成品Z轴,4个断丝锥、1个断螺丝,逼上梁山要先做电火花机,最终成功,很有成就感。上图:

减速

减速

减速

楼主:
早期没相机,工作中没拍照,可惜了。
一些使用经验:1、火花机一定要固定垂直、稳定,要不进给的时候铜模会偏向,孔会越打越偏,我是在磁座和支架间顶上一把呆板手,组成一个三角形支撑;
            2、火花发生的间隙非常小,进给稍大触点就会粘上,此时电阻丝发热就会闻到一股烧焦味,要赶紧倒扭退车。我进给时一般边扭旋边用手指轻磕,就可以减少粘连,火花产生率也较高。所以有条件强烈推荐自动进给,如“特种部队”做的,那是真强;
            3、倒车扭旋钮是非常慢的,微进给嘛就意味着微倒车,我是用手电钻接上旋钮反转,很快;
            4、铜模我是用2MM双芯铜线的铜芯,效果还可以,听说纯黄铜最好。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顶!

网友:
机械闹钟要涨价了...楼主就是DIY界的老乔...

引领DIY韩流

网友:
是手动微进给吗?

网友:
看看家里还有没有旧闹钟。

网友:
雕刻机非常有特色啊,貌似型材拼接的哇

网友:
想象力丰富

网友A:
兄弟
请教以下
电路中的电容是空调电容吗?、
用的是电阻丝,是电炉丝吗?
给个全图可以吗?
楼主有QQ吗?方便的话我加你,多向你学些东西

网友:
如果进给速度小于加工速度,什么间隙检测电路都省了,让它慢慢加工吧。

网友:
有个想法:就是用一个好的闹钟,上发条后拧匙会慢慢倒退(不知会不会慢慢倒退?),利用这个倒退的拧匙做进给。

网友B:
挂钟肯定不倒退,因为闹钟的钥匙轴是方的,上面套个方孔的棘轮,钟架上有个棘爪卡在棘轮上,只能顺时钟方向拧,不能倒退(就象自行车飞轮一样)。闹钟是啥构造还真没见过。

网友:
现在都是塑料齿的了,铜齿轮的闹钟真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请教以下
电路中的电容是空调电容吗?、
用的是电阻丝,是电炉丝吗?
给个全图可以吗?
楼主有QQ吗?方便的话我加你,多向你学些东西

你好:1、电容我在淘宝买的二手电容,是旧空调拆机品,一定要“无极性”的油浸电容,听说容量大了电蚀加重,小了加工慢。
     2、电阻丝是用2个坏电吹风电阻丝串、并联成25欧左右。
     3、电路图和整机图上面有了,你仔细看看

网友:
雕刻机确实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挂钟肯定不倒退,因为闹钟的钥匙轴是方的,上面套个方孔的棘轮,钟架上有个棘爪卡在棘轮上,只能顺时钟方向拧,不能倒退(就象自行车飞轮一样)。闹钟是啥构造还真没见过。

挂钟的钥匙是不倒退,闹钟的闹匙会倒退,但走时的匙会不会倒退给忘了。